T12、T1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16):
今天去钢铁市场买冷轧钢板时,说宝钢和武钢的材料有T12、T13的等级之分,而且宝钢同等级的钢板比武钢的要好,请教大家T12、T13是什么意思,是否有相应的标准可以对照?谢谢!

网友:
这是公差等级

网友:
应该是对的!

网友:
好象是碳素工具钢的样子,在手册上抓了两图

网友:
这是碳素工具钢的牌号,中文念碳12号, 碳13号,每类分碳12A、碳12.;碳13A、碳13(这里A就是高的意思)两种是含碳量较高的两种工具钢。含碳量以千分之几表示。属工具钢列。你说的宝钢的是碳12A和碳13A,所以要好些,用于不受冲击负荷以及切削硬度不高或产生温不高的场合做刀具。

网友:
老马糊涂了,误以为是IT12,IT13的那个公差等级,看来还得多配一个眼镜才行啊!

网友:
应该念特吧,机械工程材料上有呀!是一个标号

网友:
哈哈,谢谢小白菜的更正"等级之分"让我也没多想,是的碳素工具钢的牌号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
希望大家都出力

网友:
引用;今天去钢铁市场买冷轧钢板时,说宝钢和武钢的材料有T12、T13的等级之分

不知楼主到底是想要买Q235的冷轧板,还是其他材质的??
不指明是什么材质,热轧板冷轧板泛指是Q235的
冷轧板厚度在4mm以下
宝钢的钢板确实要比武钢的好

ST12是常用的牌号,商家少说了S成了T12,具体内容到百度上搜索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是1.8mm的冷轧板,ST12的,谢谢猫哥。

网友:
抄来的

相当于Q235
St12 屈服点280N/mm2 抗拉强度270~410N/mm2
化学成分C≤0.10%
Mn≤0.50%
P≤0.035%
S≤0.035%

网友:
哎哟,谢谢猫老大的提醒,连内容都没有看清,曲解了楼主的问题,该打。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财源广进!

网友:
工具钢
碳 1.2%

网友(2008-10-29):
ST12
ST是钢的英文STEEL的缩写,美国人这样表示。中国只有10#15#,普通的低炭结构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