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1.2mm不锈钢到底需要多大吨位的压力?---请教

楼主(2007-12-17):
现在准备设计一台折弯机,按德国一厂家的标准来设计,压力为28吨,
加工长度为835mm。
但有一个问题搞了很久了,查了很多厂家的资料,得到的信息好象都有冲突,
按要求折1.2mm厚的板底模V的宽度应该为1.2 x 8=9.6mm,按10来计算,
折弯机厂家提供的资料显示折1.2mm冷板用V为10mm时需要7吨压力,
折1.2mm不锈钢需要2倍的压力2x7=14吨,这是长度为一米的所需要的压力,
如果按这样计算的话,如果有一台20吨以上的折弯
机肯定能折1.2mm厚,长度小于1米的的不锈钢板。

但问题是在别外一个地方有个哥们写了一个,如果下面有底凹槽的折弯,
则需要4倍的压力,这么算下来折1.2mm的不锈钢需要80吨的压力,
我现在搞不懂的是:什么叫有底凹槽,折弯机的下模V字形算不算有底凹槽?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折90度的角,只有一个要折75度的角,哪位大哥能给我一个
比较权威的答案,谢谢!

网友:
折弯力计算解决的是上下模会不会变形的问题,两个摸体是承受不同压力极限的,要考虑小的那个,材料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把你写的仔细看了两三遍,如果两倍是14吨,四倍则是28吨,正好与你一开始提到的28吨相符合,你80吨是怎么算来的呢???

网友:
这就是带凹槽的V形槽

网友(2008-02-01):
折弯分,空气折弯和压底折弯,压底折弯的压力要求是空气折弯的5倍,如果你的折弯机不是数控的,而且对r角的要求比较高,那还是要照压底折弯来计算压力

网友:
嗯嗯
其实呀
我本来有想过这个问题
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公式可以算
但是呢
我发现以最传统方式去记
由于刀具磨损的问题
使得压力有差距耶
所以我都用做资料的

网友:
折弯90度或是75度的板材用不着有凹槽的下模,用V型槽就可以。例:以折弯2米长,3毫米厚的软钢板为例计算它的折弯力:     P= 1.42xLxTxs²/1000xV
       =1.42x2000x450x9/1000x18
       =11502000/18000
       =639KN
       =64 吨
不锈钢为T=52KG/MM2

网友A:
也提一个冲裁力计算问题

有些知识放的久了,自己也没有把握。日前朋友要求计算冲裁1.2毫米不锈钢=2.4厚铁板,直径25.4毫米(相当于A工位)的冲裁力,计算如下:

冲压力 F=πdtτk=3.14×25.4×2.4×440×1.3=109489N≈11172公斤(12吨)

K=1.3 保险系数
材料之抗剪强度 τ=440Mpa
1公斤=9.8牛顿

各位帮忙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2008-03-27):
抗剪强度应该没有这么多,
如果把1.2毫米不锈钢=2.4厚铁板这样做的话
选取的抗剪强度SPCC=38~40
其他的都没问题,建议还是问供应商不锈钢的抗剪强度?

网友:
谢了

青豆上路网友,谢谢.这个项目我们没有拿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底凹槽见过
我这样理解
有两种功能:1防止下模开裂
          2降低折弯力
所以我认为X4倍是不对的,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A:
有些知识放的久了,自己也没有把握。日前朋友要求计算冲裁1.2毫米不锈钢=2.4厚铁板,直径25.4毫米(相当于A ...

网友:
有专门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