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00难题求解

楼主(2007-12-17):
我在用AP100板材加工,将各个零件组合后生成程序时发现冲切顺序很乱.就我目前的能力只能用手工一步步调整,不知哪位大侠有更高的招术

楼主:
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人回帖是不是这问题太难了,大家都不会.还是根本就没法解决?!

网友(2009-03-28):
请问你的AP100是XP版自己买的破解程序吗>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可以叫个朋友吗?
有疑难一起探讨

网友:
后处理把生成程序的 设置改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能再具体点吗?比如说需要改哪些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们的是正版XP版的且有加密狗的

网友(2009-05-09):
建议看下教程.同一零件的排完刀,点生成NC程序时弹出的设置界面,将左边的设置修改成各种不同的,仔细对比下区别.就知道了.我设置成替换刀具.无优化G98下面的都不勾选.生成程序后,每种刀具只一次换刀,调整刀具可以先后顺序可以使用替换模具.再要调整单一刀具的顺序,只能用手工调整了.一般需要调整的都很少.

网友(2011-12-14):
可以修改,你用的不是很熟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