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管表面氧化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17):
在热处理时,一批合金钢管材(管内径1mm外径3mm)表面轻度氧化,想机械研磨,管子比较细,磨不了;用稀酸洗了洗,没洗掉;想用强酸,又担心有残留影响性能。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和建议?谢谢

网友:
合金钢管材??什么材质??

楼主:
是铁镍基的。昨天找了一个高手重新酸洗了一下,好像还管用。就不知道局部会不会酸液残留,特别是管子内表面。哎,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
铁镍合金钢管材热处理后表面轻度氧化
基体的表面一般覆盖着氧化层、吸附层,黏附有油、锈等污物
楼主用酸洗--属于化学除锈
效果不理想---配方问题、温度时间问题

一般碳钢、低合金钢件
硫酸(H2SO4,d=1.84),100-220g/L:盐酸(HCL,d=1.19),100-200g/L:若丁0-0.5g/L:温度--40-60C:时间--5-20min

光亮侵蚀
硫酸(H2SO4,d=1.84),600-800g/L:盐酸(HCL,d=1.19),5-15g/L:硝酸(HNo3,d=1.41)400-600g/L:温度--<=50:时间--3s-10s

经热处理后有厚氧化皮的钢件
硫酸(H2SO4,d=1.84),200(mL/L):盐酸(HCL,d=1.19),480(ML/L):温度--室温:时间<=60min

有氧化皮的钢铁件
硫酸(H2SO4,d=1.84),200-250g/L:硫脲2-3g/L:温度30-50C:时间--至氧化皮除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有多长
试一下光饰机,
或用极细的陶瓷颗粒在超声波机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