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加工内孔用什么循环指令?

楼主(2007-12-17):
内孔余量比较大 该用什么循环指令?谢谢。

网友:
不知你想怎么加工.
是直接钻呢还是别的.
要是直接钻到有现成的指令,操作手册上有啊.
不行的话可以自己编一个宏程序来加工.
其实那些自带的循环指令就是用宏程序编的.

网友:
用 循环代码G71。。。。

网友:
普通的钻,搪
现在的自动编程结合高刚度和精度的机床都用铣刀螺旋下刀的很快
精度和RA都很好

网友:
G71不就是内外径粗车循环吗? 之后用G70精车  说明书上都有  + -号的问题!!!!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