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气囊的原理及设置

楼主(2007-12-17):
汽车的安全、节能、环保已成为当今汽车工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焦点问题,汽车安全问题更是首当其冲。汽车安全有主动安全与被动安全之分。汽车主动安全性是指防止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性能;被动安全性则是指交通事故发生时,汽车本身具有保护乘员、行人不受伤亡或伤亡程度减至最小的性能。目前汽车上广泛安装使用的被动安全装置主要有座椅安全带与安全气囊。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一下安全气囊的安全性。
一、安全气囊的概述
安全气囊是汽车被动安全中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它的保护效果已经被人们普遍认识,有关安全气囊的第一个专利始于1958年。1970年就有厂家开始研制可以减轻碰撞事故中乘员伤害程度的安全气囊;20世纪80年代,汽车生产厂家开始逐渐装用安全气囊;进人90年代,安全气囊的装用量急剧上升;而进入新世纪以后,汽车上普遍都装有安全气囊。
汽车安全气囊系统(简称SRS)是辅助安全系统,它通常是作为安全带的辅助安全装置出现。安全带与安全气囊是配套使用,没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安全效果将要大打折扣。据调查,单独使用安全气囊可使事故死亡率降低18%左右,单独使用安全带可使事故死亡率下降42%左右,而当安全气囊与安全带配合使用时可使事故死亡率降低47%左右。由此可见,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最大可能的降低事故的死亡率,安全气囊系统必然作为安全带的辅助系统出现。
当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将乘员约束在座椅上,使乘员的身体不至于撞到方向盘、仪表板和风窗玻璃上,避免乘员发生二次碰撞;同时避免乘员在车辆发生翻滚等危险情况下被抛离座位。安全气囊的保护原理是:当汽车遭受一定碰撞力量以后,气囊系统就会引发某种类似小剂量炸药爆炸的化学反应,隐藏在车内的安全气囊就在瞬间充气弹出,在乘员的身体与车内设备碰撞之前起到铺垫作用,减轻身体所受冲击力,从而达到减轻乘员伤害的效果。

网友:
max311友好!

红帆船友就是做这个的,他曾发过一个帖,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刚开始时半知半解,讨论讨论就全明白了。

syw  071217---23.25

红帆船====最近换了工作,开始做汽车上气囊的气体发生器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30041

网友(2008-03-17):
max311网友你好!!!
我是即将走出校门得应届毕业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由于专业方向得不同,对安全气囊得结构不是很熟悉啊,希望得到你得指点,您方便得话情联系我啊,我邮箱是lingxinglei@126.com.谢谢了

网友:
学习学习,只知道有安全气囊好,但其中的道理还需要学。

网友:
学习学习,安全气囊好

网友(2008-07-17):
我们汽车安全带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网友:
看了一下,觉得对SRS系统有比较全面的介绍,但可能是比较早的文献。现在的安全气囊应用,不但有驾驶员侧和乘员侧的,也有专门保护头部和髋部的专用安全气囊。
我们做的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已经有双极的的可供选择,相对于单极的来说,最大的区别在于有两个点火管。当收到信号后,一级点火管和二级点火管之间有个微小的时间差,有效避免了气囊瞬时打开时巨大的压力突然对人体胸腔的冲击。另外,和其他气体发生器不同,这种气体发生器称为“混合气体式”,有别于一般的“烟火式”,避免了高温对人体特别是面部的灼伤。
小孩不宜坐在有前安全气囊的座位,主要是气囊打开时对小孩的压迫在面部,而气囊打开时又会有一些燃烧余留的粉末一并冲出,因而影响小孩的呼吸。

网友(2010-12-21):
马上就要去车企工作了,搞安全的,正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