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制品能开什么模具制作?

楼主(2007-12-17):
如提,橡胶制品或者硅胶制品能开什么磨具制作呢?
注塑或者模压吗?还有别的吗?谢谢。

网友:
可以开模具模压或挤出,依产品结构等要求定了

网友:
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接触了几年,知道橡胶产品必须通过硫化工艺,这工艺注定了必须是模压,应该没有注塑形式的。
发几个照片介绍一下。

网友:
一定要硫化工艺,但不一定非要模压

网友:
橡胶弹性体有加硫磺促进剂,须进行加热硫化与塑料会有不同。但模板结构可以为平板模压,也可以为压注,若是挤出。

网友:
硫化可分为:注胶  模压  和压注

网友:
硅胶的可以做射出模,如一些按键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