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工件加工出来后同心度超差严重---请教

楼主(2007-12-17):
我现在这里一台无心磨,工件加工出来后同心度超差严重,请教各位。原来同心度0.001~0.002,在用无心磨精加工后,同心度变为0.01~0.022。不知是何原因,怎么改正?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机床或者操作者的自身原因吧。
支板高度不对?砂轮没有修整好?
无心磨理论上是不会改变零件的跳动值的。一般都是由外磨保证跳动,然后上无心磨去除余量,或者保证最后尺寸。

网友:
原来的同心度那么好,已经到了极点了。加工反而变差了!那你就不应该搞用无心磨,应该改为抛光了!!想必余量太大,吃刀狠了!!

网友:
顾名思义无心磨,呵呵!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笨,无心磨啊,不是超精密外圆磨,当然不会高了,原来0.001~0.002,你还想要多高?你敢上无心磨,你是高手中的高手,牛

网友:
一般来说,无心磨床是顺着被加工零件外圆的轴向走的,但最好是通体一样大小的细长杆,而且外圆上最好不要有缺口,否则容易引起零件跳动,啃伤零件
而且无心磨分压磨和顺磨两种,你用的什么方法?
不知道你的零件什么形状的,加工余量多少

网友:
一般是磨削角度没有调整好引起的,注意调整前后导板和中心高。导轮的修整角度和磨削角度是关键,磨细长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加工余量只有0.02mm左右,是切入磨削.  一直都是这么磨的,都没有出现过问题,就最近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这样了.工件图如下.

网友:
0.001~0.002??这是无心磨至高无上的机器都难以达到的精度了!!无心磨有一特点,工件运动过程之中必需依靠刀板乘托,所以无论机器精度怎么高,工件和托板之间的摩擦就足够引起这个0.00x的精度误差了.

网友:
是否是砂轮外径变小,线速度降低,而你的导轮的导角及斜角、中心高的搭配没有变化所造成的?

网友:
无心磨不好保证同心度的。

网友:
可能加工的零件过长,在工件磨削的过程中由于托架没有足够的支撑而引起工件的圆跳动,导致工件的同心度降低。

网友(2008-01-16):
楼主,这样的工件能用无心磨加工吗?
如果能用无心磨加工,是不是用专用的导轮或者托架。(我曾经看到过,不过工件和楼主的不一样)。
盼楼主释疑。

网友:
楼主按照远思的思路调整一下,他是无心磨的专家。
楼主说的很明白,以前都这么干都没事,所以工艺上是没问题的。
至于无心磨和外圆磨,在加工细长轴时外磨是比不过无心磨的,精度和效率都是如此。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吧上道加工余量在放小点~ 不用磨 直接抛光出厂

网友(2013-06-27):
可惜下不来图纸,看不到产品特征

网友(2019-03-0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无心磨保证不了同心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