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锻件/铸件的毛坯尺寸如何计算?

楼主(2007-12-17):
我对图纸有如下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1.  4xR40的圆心位置是否需要标注。
2. A1,A2,A3是否标识原始锻铸件的尺寸。
3.这个零件到底是铸件还是锻件?4140是铸造用钢,但图纸左下有forging(锻造)的注释。
4.零件最左端的尺寸没有标注,是否表示此尺寸按照铸造出来的成型尺寸即可?

谢谢各位,请不吝指点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1. 4xR40的圆心位置是不需要标注的,它是零件的圆角。
2.A1,A2,A3好像是零件上的几个孔或者什么标记。
3.零件是铸件,因为较为复杂,做锻件有很大的困难。
4.零件最左端的尺寸没有标注,是因为能够算出来,标的尺寸多就成了循环尺寸,这是制图不允许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爱社区版主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