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CEL制作柏拉图---请教

楼主(2007-12-17):
最近看一本书<<卓越品质质量管理>>,有这样的一句话"柏拉曲线终点为100%位置,起始从0开始.",但书上给出的实例中柏拉图的折线的起点会在第一个柱形的中间位置,我在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在EXCEL里制作的时候也是这样.起点在第一个柱形的中间位置.以前我也是这样制作,请教各位我的绘制的方法对吗?
如何才能做出像"柏拉曲线终点为100%位置,起始从0开始"的柏拉图的那样的效果.!   急用请教!!!!!
附件是我做的柏拉图(三种方法制作),另一个是复制的.,

谢谢!!!!

网友:
你的数列应该再加一个点
就是0,0点,既不存在任何不良状况的比例
你现在的起点是第一个不良的坐标值

楼主:
你好,我刚才试了一下,在不良数、不良率、累计不良率处加输0,重新绘制时仍不能从(0,0)开始,只是纵坐标为0。还是不明白如何来确定(0,0)点。哎!

楼主:
查了些资料,现在明白了。有谁需用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2008-04-09):
我请教????????急???

   我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出像"柏拉曲线终点为100%位置,起始从0开始"的柏拉图的那样的效果....望朋友有时间回一下..
我的信箱是tiantao19851031@163.com
麻烦了..

网友(2008-11-19):
我也需要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求救,我的邮箱是qingpei307@163.com   感谢!

网友(2009-04-04):
我的邮箱是bert_lau@126.com,谢谢

网友:
请各位也发个邮件给我吧!wenguohao@yinlun.net

网友(2009-06-30):
谢谢。我很需要你的帮助,邮箱junzhanghai@yahoo.com.cn

网友(2009-09-09):
我也需要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求救,我的邮箱是ama20088@163.com   感谢

网友(2009-11-19):
正需要!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0-01-16):
精神可嘉,做的一般

网友(2010-08-04):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坐“柏拉图”的时候为什么起点会是0呢!!!曲线表示的是一个不良累积误差。只要你存在不良,就会有不良率,有不良率那么曲线的起点就不会是0,!!!

网友:
最近看一本书,有这样的一句话"柏拉曲线终点为100%位置,起始从0开始.",但书上给出的实例中柏拉图的折线的起点 ...
引用 楼主:

    看看我制作的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68226&extra=page%3D1

网友:
这个问题在图表选项里修改可以实现。

网友(2011-09-21):
请发给我一个谢谢!邮箱sxyzs2010@163.com

网友:
谢谢。我很需要你的帮助,邮箱Haali@126.com

网友:
做不来,请哪位大虾教教我。

网友(2013-09-07):
积分积分积分

网友(2018-05-17):
minitab不是可以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