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齿轮消隙减速机出现的异常现象,请教

楼主(2007-12-17):
双齿轮减速机装在机床拖板上,齿轮齿条啮合间隙为0.1MM,工艺要求0.05到0.2MM,反向间隙可调,出现的现象是拖板反向运动时候,我用数控脉冲进刀,用千分表打在拖板侧,进一次为0.01,当进了0.03的时候,千分表开始动,这说明反向间隙只有0.03,我再进,出现了进一刀没有0.01MM,,只有0.002到0.003MM,再进到10刀(0.1MM)的时候,就开始正常了,进一刀就是0.01MM,我再用进10倍的进刀量测,就是进一次为0.1MM,反向时,进第一刀,拖板实际只走0.03MM,进第二刀的时候就是0.1MM,就正常了,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拖板用的是什么导轨啊?摩擦系数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拖板用的是铁塑导轨,磨擦系数不太清楚,

网友(2008-04-20):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1.千分表夹好了没??表的灵敏度怎么样?
                  2.反向间隙可能你没测好,应该多试几下,在两种进给速度下多走试几下,再作结论。
                  3.如果你拖板很重,摩擦力很大,进给量很小的时候,进给电机会出现走不动的现象。

网友(2008-05-23):
你用的是那的消隙减速机啊,?

网友(2009-08-03):
德国机床用OTT精密无间隙蜗轮蜗杆副,可以机械预载消隙,圆周运动无间隙;(机床消隙)QQ313134685一起探讨。

网友:
正常现象。
这个和间隙没一点关系,是整个传动系统的弹性变形导致的。不管用什么减速机构都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