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壳的防护等级

楼主(2007-12-17):
序号: 1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表征数字: 0
防护等级简述:
无防护电机防护等级含义:
无专门防护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序号: 2
表征数字:
1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防护等级简述:
防护大于50mm固体的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能防止大面积的人体(如手)偶然或意外地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但不能防止故意接触)。    能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序号: 3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表征数字:
2

防护等级简述:
防护大于12mm固体的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能防止手指或长度不超过80mm的类似物体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12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序号: 4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表征数字:
3

防护等级简述:
防护大于2.5mm固体的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工具或导线触及

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序号:
5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表征数字:
4

防护等级简述:
防护大于1mm固体的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能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mm的导线或片条触及

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能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序号:
6

表征数字位:
第一位

表征数字:
5

防护等级简述:
防尘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能防止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或转动部件,

进尘量不足以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行。

序号:
7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0

防护等级简述:
无防护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无专门防护

序号:
8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1

防护等级简述:
防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序号:
9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2

防护等级简述:
15
°防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当电机从正常位置向任何方向倾斜至15°

以内任一角度时,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序号:
10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3

防护等级简述:
防淋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与垂直线成60°角范围内的淋水应无有害影响。

序号:
11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4

防护等级简述:
防溅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承受任何方向的溅水应无有害影响

序号:
12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5

防护等级简述:
防喷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承受任何方向的喷水应无有害影响。

序号:
13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6

防护等级简述:
防海浪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承受猛烈的海浪冲击或强烈喷水时,

电机的进水量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序号:
14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7

防护等级简述:
防浸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当电机浸入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时间后,

电机的进水量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序号:
15

表征数字位:
第二位

表征数字:
8

防护等级简述:
潜水电机

防护等级含义:
电机在制造厂规定的条件下能长期潜水。

电机一般为水密型,对某些类型电机也可允许水进入,

但应不达到有害的程度。
1.表示防护等级的代号由表征字母“IP”及附加在后的两个表征数字组成,如“IP23。其中“IP”为表征字母,表示国际防护; 2为第一位表征数字,“3为第二位表征数字,它们所表示的意义见本表。

2.
第一位数字表示第一种防护的各个等级,即防止人体触及或接近壳内带电部分和触及壳内转动部件,以及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电机。第二位数字表示第二种防护的各个等级,即防止由于电机进水而引起的有害影响。

3.
本标准不规定电机防止机械损害或潮湿,以及腐蚀性气体等条件下的防护等级,也不规定电机在爆炸气体环境中运行的防护等级。

4.
当只需用一个表征数字表示某一防护等级时,被省略的数字应以字母“X”代替。

5.
当防护的内容有所增加,可用补充字母表示,补充字母放在数字之后或紧跟“IP”之后。

6.
表中“简述”一栏不作为防护等级的规定。

7.
第一位表征数字为14的电机所能防止的固体异物,系包括形状规则或不规则的物体,其三个相互垂直的尺寸均超过表中相应的数值。第5级防尘是一般的防尘,当尘的颗粒太小、纤维状或粒状已作规定时,试验条件应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确定。

网友:
那防护等级是IP45是什么意思?

楼主:
IP45

能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固体异物进入壳内
承受任何方向的喷水应无有害影响。

网友:
水进不了,1mm异物还进得了吗?是否有这等级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的数字是针对固体来讲,后面的数字是针对液体来讲,并不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