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扭矩起子怎么校验?

楼主(2007-12-17):
客户现在要求我们对所用的电动扭矩起子进行校验,一般的扭力扳手检定仪是无法校验了。送出去外校,人家说是工具不用校验,要校验的话,费用太高。- b; I2 l" }9 z+ ^
大家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帮下忙

网友:
可以用校准的扭矩测试仪来检测用电动扭矩起子拧紧螺钉的扭矩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现在市面上还有数显式的,校验更加方便。题外话:要是需要出合格证,需要有计量上岗证,不然iso审核过不去的。

网友(2008-02-01):
我用數顯扭力測試儀檢測了電動扭矩起子,發現測量的數據重復性較差,且正轉的扭矩大於反轉的扭矩,而電動扭矩起子說明書上則說反轉的力要大於正轉的力。所以我都有些糊涂了。不知道 是我的電動扭矩起子 的問題還是數顯扭力測試儀的問題了。

网友:
另,數顯扭力測試儀也可以用來校驗扭力批。順時測試扭力批的測試時還是比較准確的,但是我發現逆時測試測力就與順時測試相差比較大,不知是什麼原因,各位知道的話,請告知,看是不是我的測試方法有問題。

网友:
請問yang13564和cherry是做計量方面的工作嗎?

网友:
你用的肯定是贴片式测试仪,几组电阻丝按照一定的角度对应贴好的;当你顺时针转时,电阻丝被拉伸,跟机体贴的更紧,这样变形很匀称,线性重复性无疑很好,但是,一旦反过来,电阻丝就是理论上的压缩,对于用环氧树脂贴上去的电阻丝旧不是那么听话了,会发生褶皱现象产生,导致扭力比实际小;这就象细铁丝抗拉不抗压是一个道理,所以一个方向好一个方向坏,很正常,除非反方向再贴仪一组,进行反方向输出,就可以一样好了;那样成本会高处很多,所以一般不会这么作的;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用數顯扭力測試儀檢測電動/气動扭矩起子/扭力批時,是不是要把扭力測試儀的附件(測試頭)事先擰緊,然後再把電動扭矩起子套上去進行檢測?

网友(2008-06-12):
呵呵

扭力扳手有扭力测试仪检测力值,然后扭力测试仪定做个杠杆吊砝码,规程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
注明下,相信我

你们相信我没有错的,因为我是内部人士,xxxxxxxx实验室长度力学室人员

网友(2008-10-10):
我也急需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0-09-16):
使用动态扭矩检测仪检测电动起子,电动起子本身的精度不会很高,所以重复精度不好,扭矩测试仪通过杠杆砝码校准

网友:
我们车间和计量用不同的扭矩测试仪,车间用来校准电动风批,计量用来检验产品螺钉安装扭矩是否合格。两个如果都用来校验,值相差较大,且车间的校准仪易受外界环境条件影响,如有风等校时值易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扭力测试仪\扭力测试仪\扭力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