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作业液压系统压力上不去---求助

楼主(2007-12-17):
我们做高空液压系统采用的是力士乐的负载敏感型的泵,刚开机时高空作业臂不动作系统压力上不去,大约7mpa(正常在18左右),运行一段时间才有动作,液压油为40号油。

  另外,作业臂下落时抖动很明显,30多左右才开始平稳下降。

肯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啊,不胜感激。
以后发帖请注意标点符号哦:)你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

网友:
首先确认排空你系统的空气,检查是否有接头等地方漏油,如果检查没有问题,请检查你的溢流阀是否有卡的现象,如果也没问题,检查你的电路.

网友:
请提供原理图,好分析您的系统下落不平稳的问题.

网友:
首先一般只有用 46号的液压油,其次开机没有压力或者压力要过段时间才有的话有几个方面的原因。1.你的系统或者主油泵没有排掉空气。2.滤芯的选择过滤精度太高,或者就是太脏已经堵掉,油泵吸不到油。3.油品有问题,太稠,只有当温度上升,油品边稀时才工作。4.其他就看溢流阀有无问题,油泵出口若有单向阀查看其能否打开。再有查看就是电路的问题就是是否有电磁卸荷阀等。主要还是要上传下原理图。以上实践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力士乐的负载敏感型的泵,挺高级啊,看看是不是调整问题或系统有空气,听你的口气不像是零部件损坏,像是调整的不好

网友:
不平稳下降的话可能油缸要排气,导致的抖动和爬行。或者油缸装配上有问题。还是系统设计上的问题,都需要你的原理图分析

网友:
应该就是恒功率泵可能还带带压力切断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首先我们主要是臂液压系统没压力而其余分路均有压力,另外油液检查过很干净,溢流阀检查过后没什么问题,管路有点漏油,臂动作是阀有噪音,多路阀为德国哈维质量应该没问题(新机器正在调试中),估计应该是管路中有空气,原理图暂时还不方便发(公司不能上外网,图拿不出来,我再想办法弄去来让大家分析一下),关于抖动想问一下如何给液压缸排气阿,缸上进出油口均与液压锁连接没有排气阀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了阿。

网友:
"首先我们主要是臂液压系统没压力而其余分路均有压力",那就从这里着手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