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分度法是一种齿轮的加工方法吗?

楼主(2007-12-17):
刚才有社友发函来问,如题。
差动分度法是为了加工一些特殊齿数的齿轮所使用的方法,它适用于那些无法使用正常的分度计算来取得结果的齿轮产品,不过由于人们在设计时一般都会避免这种设计,所以使用的可能性是很少的(我做了12年,从来没有用过此方法)。
上传两页资料。

网友:
非常感谢老马,太谢谢您了.

网友:
就是一种分度的方法,不仅仅是用于齿轮加工。

网友:
楼上的网友是否可以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
在铣床分度时,有时会遇到用分度头无法分度的情况,这时就可以采用差动分度法来分度。

网友:
实际就是差动补偿,把分不清的部分再分.

网友:
这种方法我们以前(88年)做金工实习时就做过啦,难道说现在不用这个方法?

网友(2008-03-14):
差动分度没有过时,只是一般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加工的问题,尽量不用非差动分度不可的数,所以一般就很少用到。要注意的是,实际上差动分度的精度没有不用差动分度时的高,原因是差动分度的传动链比不用时的长,会多用几个齿轮,同时两个输入轴转动,转动间隙也会对分度的精度有些影响。

网友(2009-11-23):
使用差动分度时必须将分度盘锁紧螺钉松开,在主轴后锥孔插入锥柄挂轮轴。按计算值配置交换齿轮a,b,c,d,或介轮,传至挂轮输入轴,带动分度盘产生正(或反)方向微动,来补偿计算中设定等分角度与工件等分角度的差值。
必须指出,由于传动间隙的影响,差动分度的实际精度低于理论精度。

网友:
方法太老了吧,现在数控都光栅的了,谁还差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