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和蜗轮的测绘方法---请教

楼主(2007-12-17):
我在机械修理厂做来样测绘制图工作,经常接触各类规格的齿轮,蜗轮。那位师傅能指教一下简单快速正确的测绘方法,

网友:
可以根据齿轮齿数顶圆 看看是标准的还是短齿的  或是花键的 要注意模数和径节的区别  实在搞不定就测齿厚  多看看齿轮设计手册吧 这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