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的常见安全装置介绍

楼主(2007-12-17):
为了确保起重作业安全可靠,一般要求吊车必须装有较完善的、性能有效的安全装置,以便在意外的情况下,起到保护机件或提醒操作人员注意,必要时切断危险方向的动作,从而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一、高度限位装置,又称过卷保护装置。吊钩起升到规定的高度后,碰触限位重锤,打开行程开关,"过卷"指标灯亮,同时切断吊钩起升、吊臂伸出、吊臂下伏等动作的操作而确保安全 。这时只要操纵吊钩下降,吊臂缩回或吊臂仰起(即向安全方操作)等手柄时,使限位重锤解除约束,操作即恢复正常。在特殊的场合,如仍需要作微量的过绕操作,可按下仪表盒上的强制释放按钮,此时限位的作用便解除,但此时的操作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以防发生事故。过卷保护装置一旦失效,需马上恢复,切忌麻痹大意。因为过卷保护装置失效而造成“冒钩”,酿成重大事故的情况举不胜举。
    二、液压系统中各溢流阀:这些用作安全阀的溢流阀可抑制回路中的异常高压,以防止液压油泵及马达的机件的损坏,并防止其处于过载状态。这些溢流阀多数为可调整式的,车辆出厂时这些调整部分大都作了铅封。笔者提示,非专业人员不得进行调整。
    三、吊臂变幅安全装置(变幅平衡阀):从液压原理上讲,所谓平衡阀是由单向阀和溢流阀并列而成的组合阀。当不测事故发生,如吊臂变幅油缸回路中的高压软管或油管爆裂或切断时,液压回路中的平衡阀就起作用,锁闭来自油缸下腔的工作油,使吊臂不致下跌,从而确保作业的安全性。发生故障时,非专业人员不得进行拆卸检修,尤其是平衡阀。
    四、吊臂伸缩安全装置(伸缩缸平衡阀):当不测事故发生,吊臂伸缩油缸回路中的高压软管或油管爆裂或切断时,液压回路中的平衡阀就起作用,锁闭来自油缸下腔的工作油,使吊不会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己缩回,从而确保作业的安全性。
    五、支腿锁定装置(液压锁):一般的液压锁是由两个互相控制液控单向阀组成的。当不测事故发生,通往支腿垂直油缸的高压软管或油管破裂或切割时,液压系统中的双向液压锁能封锁支腿封锁油缸两腔的压力油,使支腿不缩或甩出,从而确保起重作业的安全性。双向液压锁,还可以保证行车时,支腿垂直缸不下落。
    六、重量指示器:起重量指示器设置在基本臂的合侧方(即操纵室的右侧面),操作者坐在操纵室内便能清楚地观察到,能准确地指示出吊臂的仰角及对应工况下起重机允许的额定起重量。近几年出产的车辆,由于都配有力矩限制器,重量指示器便不再设置。
    七、起重特性表,即性能表,设置在上吊驾驶室内前侧下墙板上,该表列出了各种臂长和各种工作幅度下的额定起重量和起重高度,以便操作时查阅。起重作业时,切不可超过表中规定的数值。当然,大型吊车由于工况复杂,性功能表也多,吊装作业前,必须参阅随车资料。
    八、力矩限制器(ACS):采集并显示安全度、臂杆角度、工作半径、臂杆长度、极限载荷、实际载荷、最大吊钩扬程等七种状态,对吊车进行全程安全控制的电子设备。
    九、水平仪:有利于把车辆支平架稳。很多车辆的支腿系统配有自动找平装置,更加有力于安全作业。
随着科技的发展,更加先进、系统、科学的安全控制和操作系统,越来越多的使用在吊车上,使得吊车在使用上愈加安全可靠。

网友:
吊车操作的基本知识,希望楼主能多发这样的帖子,让我们也可以从头开始系统的学习一下基本知识.

网友(2008-01-22):
补充几点
1.失电保护“思想”,至关重要,电气系统故障后切断先导油路,限制动作。
2、对应于高度限位装置还有一个“三圈保护器”,顾名思义就是卷筒上的钢丝绳剩下三圈后就不允许放钩了,防止过放,造成乱绳。
3.卷筒一般会设置棘爪机构,其他安全措施都无效时用以实现机械锁定。
4.各种电气开关,如座位开关,座位无人是所有动作都会锁定,还有比如先导油路卸荷开关,关闭该开关后操作任何动作均无效,防止误动作。

网友A(2008-02-24):
能用文字表述的尽量用文字,这样也方便大家学习和了解,支持楼主的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文字表述的尽量用文字,这样也方便大家学习和了解,支持楼主的作法。

这个美女不简单,先复制→粘贴,再说话

网友:
敢问楼猪是什么专业的?学生还是工程师?

网友:
这样的文章好,有总结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