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N25焊管弯成螺旋状---请教

楼主(2007-12-17):
请教
; |, C; n1 X; ]; A用DN25焊管弯成螺旋状   直径300mm左右,螺纹夹角70度。# J: f3 e" }( |2 K
谢谢。

网友:
这个没问题,我曾经做了个直径265,夹角35读的,不过,我用的是无缝的钢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麻烦你指点方法,兄弟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