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体保护焊中,短路过渡和喷射过渡如何划分?

楼主(2007-12-17):
溶滴过渡方式

请问各位焊接高手,在气体保护焊中,短路过渡和喷射过渡是如何划分的啊?是不是以280A电流为界线进行划分的啊?

网友:
短路过渡还是喷射过渡,主要看是否达到了临界电流,而临界电流的大小受保护气的成份的影响较大,如果氩气的含量增大,在同等的条件下,临界电流将减小,也就是说,在较小的焊接电流下就可获得喷射过渡

网友:
是以临界电流区分的,2楼所说应该是在脉冲焊时可以在小电流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