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修复仪---求助

楼主(2007-12-17):
最近网上有许多公司说有蓄电池修复仪,哪位帮忙传点蓄电池修复的资料呢?

网友:
电瓶修复器一般使用效果并不很明显。对于断隔、极板损坏等问题的电瓶不能修复。原理是用高频脉冲对电瓶充电。附件是一款用变压器调压、555电路构成的可调脉宽震荡器驱动CMOS管的修复器 。(本电路仅适于修复铅酸及镍氢蓄电池)。还有部分电瓶修复器用高频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版主,回去好好研究下

网友:
那对一般电动车电瓶的修复效果怎样?
看厂家的宣传可是很好的

楼主:
有的吹说可以容量修复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