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平机的压棍掉金属粉---求助

楼主(2007-12-17):
请问

校平机的压棍{六重式的}经过电镀用一段时间后掉金属粉.有什么解决方法.不电镀行不行?
谢谢。

网友:
电镀为了避免工件表面损伤,表面光洁度一定要好,掉粉?是不是电镀质量问题?

网友(2009-03-30):
用外圆磨将校平机压棍的电镀层磨去,再将压棍表面高频淬火,再将压棍用外圆磨磨圆即可。

网友:
那楼上的意思是除掉电镀层?
那不就相当于没镀么
重新镀,镀前要除油,除锈~~~
 并且保证镀层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