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方孔如何加工和测量?

楼主(2007-12-17):
有一台阶轴,外圆尺寸Φ5×10,Φ4×5,从Φ4端钻一盲孔Φ2.5×10
要在Φ5外圆上加工一个0.3±0.02×0.4±0.05的方孔(通孔),R0.15max
材料2Cr13,方孔距离台阶端面3±0.05,方孔粗糙度Ra1.6
请问有知道怎么加工和测量的吗
电穿→线切的方法好像不行了,激光加工的话,我咨询了粗糙度和测量都有问题,不过有厂家说有更高精度的激光加工设备,不知道哪有,或者有其他的方法,麻烦大家说说吧

网友:
可以激光打孔,哈尔滨研究所应该可以办到。但可能需要工装,估计价格也会贵不少钱。

网友:
难的!有什么好办法呀1我也想看看,学习下

网友:
检测0.3*0.4的尺寸好说,随便什么坐标投影仪,万工显都可以,加工吗,严重关注

网友:
“电穿→线切的方法好像不行了”,楼主,我倒觉得线切割可以,用慢走丝,粗糙度也能保证。

楼主:
线切需要初孔的,这个孔已经很小了,再做初孔要多大啊,而且穿丝找正都是麻烦
检测我也不敢肯定,这个是在外圆上做方孔,一个是垂直不好找,另外是投影会不会是虚的

网友:
传通的加工方法都很难解决,最好的就是激光机去加工,
电火花很是难达到要求,

网友A:
要是有张图就好理解了,我想了半天好像不太好理解你的意思,上传一张早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张图就好理解了,我想了半天好像不太好理解你的意思,上传一张早图看看

呵呵,我理解楼主的意思了,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测量可以用通止规,但是加工这个孔感觉就有点麻烦。
见过摩托车的油喷嘴是用高速磨加工的,但是喷嘴是圆的,你这个是方的,除了线切割,激光,不知道电火花可以加工吗?

网友:
0.3x0.4的方孔,这个在实际上应该没人会用这样设计!我不是在逃避问题,但事实上,要加工这样孔成本会有多高啊。如果想连粗糙度都想保证在1.6的话,我想这个工艺也不知存不存在。就诸多加工方法中,线切和激光应是首选。这是我的见解,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