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表面做何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12-17):
现在有一种加工件外协厂不提供其工艺,不知道做何热处理。希望诸位鉴别一下。附件如下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材料,应该知道材料是什么,原来硬度是多少,想达到多少,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再来选择热处理方法。

网友:
真的看不出,可能是图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16Mn(Q345B)

楼主:
这个工件已经热处理了,这种颜色不知道是经过什么热处理,有哪位可以鉴别一下,谢谢了

网友:
16Mn可以中频淬火,具体可咨询一下热处理厂。

网友:
我以前有个芬兰客户曾经要求用材料,就是Q345B,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特点是硬度好耐磨, 耐北欧寒冷的环境, 好象热处理就是渗碳,没有别的!

楼主:
请问各位这是何种表面处理方式

如题,材料是16Mn,正火处理后做的表面处理,但从外观(灰色)看不出是何种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