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加热颜色与其对应温度--请教

楼主(2007-12-18):
我公司经常自已处理一些模具,但没有淬火炉,所以只有在煤炉中加热,温度只能用肉眼控制。大师们请告知模具加热过程中颜色与其对应温度,比如Cr12MoV

网友:
没有淬火炉,所以只有在煤炉中加热,
佩服佩服??!!

网友:
在煤炉中临时处理一些零件我们以前也做过,资料上虽然也介绍了温度与颜色的比对,但实际操做有好大的难度,经验性很强,也不准确,只能应急.你的零件应该颜色是浅黄色吧,不能发亮,同时就注意分段加热,先在炉门口预热.

网友:
铁铺里的打铁匠有这方面的经验,是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结累,想短期达到这境界是很难的
打铁匠做的是农具和简单工具,所以淬火也顺便做了
机械零件的热处理要求高,还是请热处理专业厂做吧,质量有保证

钢件加热火色和温度的关系
暗褐色520-580;  暗红色580-650;  暗樱红650-750;  樱红色450-780;  淡樱红780-800;
淡红色800-830;  桔黄微红830-850;  淡桔黄880-1050;  黄色1050-1150;
 淡黄色1150-1250;  黄白色1250-1300;  亮白色1300-1350;

碳钢回火色和温度的关系
浅黄色200;  黄白色220;  金黄色240;  黄紫色260;  深紫色280;  蓝色300;
深蓝色320;  蓝灰色340;  蓝灰浅白色370;  黑红色400;  黑色460;  暗黑色500;

网友:
在自己搞的煤炉上作热处理是可以的。实在太大的也是不行的。除了上楼的说明外,我根补充的只是要注意较大件与小件的颜色关系。

网友:
买一根便宜的热电偶,再加个最简单的温控表,恐怕400块钱就搞定了吧(可能还不用400块钱)。就算只有这两样,只测不控好了,也比看火色要强得多啊。
听说徐匡迪老先生看火色很厉害,高温下他老人家看火色判断温度的误差不超过5度。很神奇吧?到底是院士,不是盖的。但是,听见没有?但是,但是杂牌热电偶+杂牌温控表的装备组合还是比他老人家要准。少打点网络游戏,省下钱买一套这样的装备吧

网友(2008-10-09):
我用的是喷灯,我是淬3Gr2W8V实际操做有好大的难度.我是黄白色时淬

网友:
我炼的最好时可以达到误差10度,颜色和温度有关,还和环境亮度有关,环境亮度很重要,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