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重量和转速,如何得出扭矩,电机功率?

楼主(2007-12-18):
大家好!
已知重量和转速,如何得出扭矩,电机功率?

谢谢!!!

网友:
T=JA+M
M:摩擦等原因引起的阻力矩,还要乘传动效率,还有安全系数
T:转矩
J:转动惯量
A:角加速度

网友: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2009-05-04):
那齿轮泵的扭矩和它的转速有关系么

网友:
应该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