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强度的焊接件

楼主(2007-12-18):
我要设计一根滚筒,是细长的,直径80,长750,要让他强度好一些,用20号钢焊接担心强度不够.现在想用45钢焊接后调质处理,各位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用E5015、E5016焊条进行焊接,

网友:
滚筒!
; q6 Z7 S* U3 a直接选一根整体材料,机加工即可,然后调质,再精加工,为什么要焊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