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的导热性能和硬度都较好的?

楼主(2007-12-18):
什么材料的导热性能和硬度都较好的?谢谢!

网友:
找硬度较好的铝合金吧

网友:
问得不是很清楚,得主要看是干什么用的,另外需要表明硬度要达到多少!都没说我就只能告诉你铬铜还行。

楼主:
主要用于热嵌头,导热性能要好,硬度在HRC32-40就可以。谢谢!

网友:
工作环境有多少度?铜铝合金的硬度受温度影响挺大

网友:
合金的硬度很好,铝的导热性能好,但铜的价格教贵,中和考虑下咯!

网友:
SUS310,铍青铜,磷青铜,H13均可

网友:
最好的可能要数耐磨铍青铜了,效果相当不错.我们用了很多,但价格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