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版本怎么零件格式转不了IGES格式么?

楼主(2007-12-18):
如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我用2008都可以,你的2007怎么会不行呢?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完全可以,我用2007,方法同楼上所说,另存然后选择文件格式即可。

网友:
谁有SW2007破解的注册相机呀,SW2007CR.EXE文件!!!有的话给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
试试这个

我也有个这个问题

网友(2008-02-28):
我注册后怎么还不行啊!高手们,帮忙啊!

网友:
我的2007也不可以.IGS格式   方法和操作都和楼上的那位一样,就是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转换。
可能是以下原因:
1你在转换的时候,文件名以及文件存储的路径都有可能有中文,如存储在e:\工作\fangmen\wenjian1,
以上路径任何一个出现中文就有可能导致不能转换;
你可以修改成英文试试!
并且要主要有的时候存储在同一个路径和文件夹中也会有点影响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前一端时间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也是有中文

网友(2008-08-23):
回复 网友A:

SW2007我也遇过不认中文路径的问题,升级到2008后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换。
可能是以下原因:
1你在转换的时候,文件名以及文件存储的路径都有可能有中文,如存储在e:\工作\fangmen\wenjian1,
以上路径任何一个出现中文就有可能导致不能转换;
你可以修改成英文试试!
并且要 ...

我试过了好多次,正和这位所说的一样。改成英文名字就好了!零件名称好像也是要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