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氏硬度与布什硬度的区别?

楼主(2007-12-18):
在设计中,对某种零件用材料的强度有要求,是该标注HRC还是HB?采用不同的标注方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多大区别的,HRC与HB本身是可以相互换算的,至于怎么标注还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
我每次都是调质就是HB,淬火就用的HRC,我是看别人这样标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将HRC和HB换算,是怎么换算啊?

网友A:
顺便问一下,HRS是指什么硬度?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这种硬度,你打错了亲

网友:
KRS与HRB相似,都是100Kg负荷,130红标尺,只是压头不同,HRB用的是1/16"钢球而HRS用的是1/2"钢球,适用于轴承合金和其它很薄很软的材料,很少用的.

网友:
关于HRC与HB之间的转换你可以查一些手册,网上也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B:
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布式硬度上限值HB650,不能高于此值。
洛氏硬度计C标尺之压头为顶角120度的金刚石圆锥,试验载荷为一确定值,中国标准是150公斤力。
布氏硬度计之压头为淬硬钢球(HBS)或硬质合金球(HBW),试验载荷随球直径不同而不同,从3000到31.25公斤力。
洛式硬度压痕很小,测量值有局部性,须测数点求平均值,适用成品和薄片,归于无损检测一类。
布式硬度压痕较大,测量值准,不适用成品和薄片,一般不归于无损检测一类。
洛式硬度的硬度值是一无名数,没有单位。(因此习惯称洛式硬度为多少度是不正确的。)

布式硬度的硬度值有单位,且和抗拉强度有一定的近似关系。
洛式硬度直接在表盘上显示,操作方便,快捷直观,适用于大量生产中。
布式硬度需要用显微镜测量压痕直径,然后查表或计算,操作较繁琐。
在一定条件下,HB与HRC可以查表互换。其心算公式可大概记为:1HRC≈1/10HB。

网友(点评):
简洁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布式硬度上限值HB650,不能高于此值。
洛氏硬度计C标尺之压头为顶角120度的金 ...

解释详尽明确!比教科书还明了易懂!如用表作对比更好!可作资料表存档!
顶!感激!

网友:
调质一般用HB,淬火就用的HRC,是习惯做法,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HRS是指什么硬度?谢谢!

洛氏硬度,根据所测材料的不同,分为三类HRA\HRB\HRC,HRC是测量硬度高的材料(淬火钢)。HRS?好像没有这种硬度表示

楼主:
如果要求材料比较硬,是该标注HRC还是HB?

网友:
HB,又常标为HBS或HBW,常用于普通不经热处理或正火调质等热处理后硬度变化不是太大,相对较软的材料.
HRC常用于硬度较高如淬火,淬火+低温回火的材料标注.
HV用于表面硬度较大的标注,如:镀层硬度.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布式硬度上限值HB650,不能高于此值。
洛氏硬度计C标尺之压头为顶角120度的金 ...

长知识了

网友:
学习,谢谢

学习到好多知识。
谢谢!

网友:
不错,很实用呀!学习了,我看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标次呀!没有偶上传下呀!要得可以去下?

网友:
我原来在社区里上传了一些硬度方面的标准,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谢谢.终于知道区别了

网友(2008-04-30):
还是没看太明白111

网友:
已经手抄记录了,谢谢了

网友:
钻石的硬度测试7~11级是什么级别和HRC\HBE 有何区别?

网友:
学习了,我们也有测硬度的,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弄,谢谢楼主~

网友(2008-10-14):

关于L君网友的问题,我也有同感,关于硬度你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请你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还有更多,比如魏氏、肖氏等,它们都是有区别的,不过free少将解释的也很好,如果只做金属这是最常用的也够用拉,不过打橡胶材料就要用HS拉

网友:
HV(也叫维氏硬度)严格来讲只适用于打一些表面处理的工件,因为经表面处理的工件硬化层一般都很薄,如果用洛氏或布氏等大荷重的硬度计测量的话将会把硬化层穿透,你得到的硬度是工件心部的硬度而不是表面的硬度.

网友:
还有我记得HB测量时应用的计算公式是根据压痕的直径计算,而洛氏硬度的计算公式是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布式硬度上限值HB650,不能高于此值。
洛氏硬度计C标尺之压头为顶角120度的金 ...

经典!!!

网友(2009-04-19):
布式硬度压痕较大,测量值准,不适用成品和薄片,一般不归于无损检测一类。

本人感觉这是最大的差别了!~一个适用于薄片的材料测量,另外的不行

网友(2009-06-20):
约十分之一吧.

网友(2009-08-08):
调质HBS,淬火HRC。。。

网友:
HRA93用HRC表示大概是多少?

网友:
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布式硬度上限值HB650,不能高于此值。
洛氏硬度计C标尺之压头为顶角120度的金 ...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是很清楚,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9-28):
很有专业知识,很对

网友:
又长了知识

网友(2009-10-31):
我认为区别不大.可以换算的

网友:
调质一般用HB,淬火就用的HRC

网友:
HRC大约是HB的1/10

网友(2009-12-24):
布氏硬度用于相对软一些的材料,洛氏硬度则用于相对较硬的材料。二者测量方式不同,不能准确地地换算,但粗略换算可以按10倍考虑。

网友:
硬度值勤高时用HRC,低硬度值时用HBS.

网友:
粗略的换算关系为HRC=10HB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B:
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 ...

说的确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HRS是指什么硬度?谢谢!

HBS 实验压头为钢球的布式硬度值
HRC 采用C标尺的洛式硬度值
HRS 采用S标尺的洛式硬度值

布式硬度符号HB.实验有两种压头,采用钢球压头时适用布式硬度值450以下的材料,符号HBS.
采用硬质合金时适用布式硬度值650以下的材料.符号HBW.

洛式硬度符号HR+标尺号.洛氏硬度试验采用三种试验力,三种压头,有9种组合,对应9个标尺。
另外,表面洛氏硬度试验采用三种试验力,两种压头,有6种组合,对应6个标尺。在采用洛氏硬度试验时,当遇到材料较薄,试样较小,表面硬化层较浅或测试表面镀覆层时,就应改用表面洛氏硬度试验。

C标尺用于测试淬火钢、回火钢、调质钢和部分不锈钢。是金属加工行业应用最多的硬度试验方法。

S标尺不常见,用于测量轴承合金类的极软或极薄的材料.
传统上常用的是HRC\HRB\HRA 其它的请查阅相关资料

此外还有维式硬度,符号HV

网友:
已经记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