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机械液压油箱设计的要点有哪些?

楼主(2007-12-18):
与传统液压油箱设计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比如油箱容积的计算,油虑的布置要点,隔板的位置等等
总之大家有什么经验还请不吝赐教! 谢谢啦!

网友:
1 重量的平衡,保持整车合适的重心;
2 良好的散热,确保油温不太高,因此要考虑安装的位置,整车的通风道设计;
3 要考虑工况,防止油液漏出或者外界恶劣环境中脏东西的进入,比普通系统要求更苛刻
4 充分考虑布局,形状不一定规则,和相邻的部件要协调
先想到这么多,以后想到再补上

网友:
基本上那里有地方就往那里塞,空滤慎酌.

楼主:
十分感谢贝贝大侠的热心解答,
另外我想问一下油箱的容积一般如何确定
如果从热平衡的角度计算的话是不是要先初步选定冷却器后再计算油箱容积呢?
还是根据整车的情况先选定油箱大小然后再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散热器呢?
这方面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传授的啊

网友:
我也没设计过这方面的东西,只是今年在工程机械展上有一点接触。多数采用风冷方式,同时进行油箱或油箱散热片和水箱的冷却。个人感觉是先选定油箱然后选择冷却装置为好。现在好多公司出的风冷却装置很好,可以借用

网友:
当然要先确定油箱,然后计算如果此油箱不能满足散热要求则按照要求增加散热器,具体的算法我以前在论坛里有论述,你可以搜索一下.对于行走机械上面各位忽略了一点,就是你需要计算你整机爬坡时你油位的问题,既你的最低和最高油位需要同时满足在上坡和下坡时你的吸油滤不能外露,你的回油滤端盖处不能全部在油内.

楼主:
今天问公司的人, 现在车上的油箱在首次试制以后就没变动过, 原来的设计也是仿制的
至于容积的大小的确定他也没仔细考虑过, 设计计算书也是后来补上的缺这少那的完全是忽悠人

楼主:
感谢梦游版主的解答
以前的帖子没搜到能不能给个链接

另外, 像我们的机器系统额定流量110LPM而泵的有效容积只有85L
所以发热应该很大, 对散热器的要求很高

网友(2008-03-18):
有效容积为2-3倍,8楼的机器泵是110和油箱85能用吗

网友:
行走机械油箱容积计算有个经验公式可以参考:
V=(1.2~1.25)*((0.2~0.33)*qb+qg)
其中qb是泵的流量,qg是液压油缸的容量

网友(2009-03-05):
移动液压系统油箱设计

对于移动液压系统与传统的液压系统油箱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移动液压系统的散热基本全部都是依靠风冷式冷却器的,油箱只是一个加油口而已,所以,
移动液压系统首次启动都是启动几秒然后往油箱力增加液压油,直到整个系统充满液压油。
因为液压油几乎不可压缩,所以油箱的进出油体积容易达到平衡,而大家所当心的散热问题就全摆脱油冷却器了。

网友(2009-04-07):
??我们的机器系统额定流量110LPM而泵的有效容积只有85L??看不明白。。希望高人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2019-05-01):
行走机械的油箱的油箱尺寸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