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加工---请教

楼主(2007-12-18):
各位专家
    我想知道一下,在珩磨加工孔中如何提高内孔直线度。我要求内孔直线度在长度60mm内应只有0.002mm。
注:内孔孔径不大于8mm。工艺方法上有没有办法进行保证。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太细了。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珩磨的?
我们珩磨大孔,主要影响直线度的是油石的圆柱度和油石的行程

网友:
用慢走丝线切割完全可以保证。

楼主:
用慢走丝进行加工成本会太高,没有必要吧。

网友:
等待权威人士的解答

网友:
我今天就我单位的设备问了下,你要的60mm长度上保证直线度0.002,很难达到
工艺流程:粗磨孔→精磨孔(留0.02到0.03量)→珩磨孔(进入尺寸下差)→修研内孔
这样下来的话,能把直线度做到最好,具体多少我不敢肯定
另外珩磨条的长度要在40mm左右

网友(2008-01-18):
用超长磨棒的了呀  就是后面会有点推拔的了  多出来一点
停长一点  可以来回的多走几次  8的也不算小的了呀
镀金属磨的

网友:
其实珩磨主要是消除形状公差,如果你的珩磨条修的很好,珩磨的往复尺寸选择的恰当,0.002不是问题的。

楼主:
专门到上海与善能公司联系,结果他们最新的设备也无法满足要求,本来想可以的话购进一台珩磨机进行加工,但未能如愿。

网友(2008-03-07):
据我所知,珩磨只是顺着你加工的孔走的,你钻的孔直线度很好的话,珩磨出来的孔直线度就好。

网友(2009-06-03):
听说浙江  玉环有生产珩磨机   和研磨机  俩种机器配合起来用  应该能解决     珩磨机厂电话好象是 0576-87568618 你自己去问问哦

网友:
10楼说的不对,珩磨能修正孔的直线性,但楼主的要求太高,孔太小,确实难以达到,我们是磨大孔的,曾经有过达到圆柱度0.002mm历史,但很难稳定达到
建议用陶瓷类的珩磨条最后精磨,内孔直线度要好得多

网友:
上海善能好象不如德国格林,德国纳格尔,问问他们去

网友:
珩磨加工是精整加工,一般不用来保证精度,主要是来修正表面质量的!

网友(2010-03-12):

23232232323233222323232323232323232323

网友:
长径比7.5倍,不算太长,可以采用加长的油石做。
这类细长孔加工,关键不在珩磨设备,而在珩磨工艺安排、珩磨工具的开发,珩磨操作技巧也很重要。
我司可以承接此类高难度零件的珩磨加工。也可为客户提供珩磨技术咨询培训。
东莞市多邦珩磨技术有限公司
吴生   13926876383   0769 82382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