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收缩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8):
在维修机床时,经常要更换铜套。但铜套压入后的收缩量又很难控制,请问大家是否有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不同尺寸,不同过盈量的铜套收缩量?

网友:
维修更换铜套,一般都需要压装后刮研。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同意楼上二位意见

近似
内孔图纸公称直径+外径过盈量
例内孔图纸φ50+-0.05,相配外径实际过盈量0.15,那么内孔车至φ50.15+-0.05

网友:
靠经验吧
我在技术部门的时候 每次配铜套都要请教老师傅。但你别去问装配工人,他们说不出准确的数据。

网友(2008-01-21):
在机械手册公差配合中有这个计算方法

网友:
我在设计是遇到过该问题(在装配后反应出来的),前后测量变形量后在设计图纸中考虑了压缩变量。

网友:
我选择2楼意见 ,同时,凭借经验,放量 就是4楼观点。这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在过去,都是老工人挂研。

网友(2008-05-23):
只能是先装后研

网友:
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方法了。如果有条件,铜直接加工到尺寸,放液氮箱里冷冻,然后拿出装配,变型量基本没有,钳工在稍微铲刮一下就好了。没条件可以预留些余量,亚入后,再精加工,然后再铲刮。想省钱可以涂铅,在铲刮!

网友:
铜件过盈装配最好不用温差法。铜的塑性太好,很难控制装配后的实际过盈量。另外铜材料不同,收缩量也不太一样。" F2 x1 F' F2 e) ~+ r
先压装,然后或刮或铰到尺寸比较可靠。如果批量大,可以通过实验确定最佳尺寸,不必再加工内孔。

网友(2008-08-02):
过盈量就是孔的加工尺寸量,但椭圆及锥孔就很难控制了,所以要采用刮研方式来解决。

网友:
采用粘结办法无需留过盈量,退套压力大于压配合。缺点是导热性能有上所降低

网友(2009-11-17):
计算方法是有的,一般机械设计手册都能查到,但计算过程比较复杂,计算结果误差也不小。

网友:
同意10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