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销如何取出?

楼主(2007-12-18):
这里的弹簧销是用来固定电机定子和定腔的,有时需要把它俩分开,所以需要把弹簧销拔出来。

注意问题:

1、孔是盲孔,只能在一端看到弹簧销,孔的另一端看不到销子
2、不能直接拔电机定子,那样容易损坏漆包线

销的图片见附件
销参数
长:120
外径:9.5
内径:6
材质:弹簧钢

网友:
不带螺尾的定位销用在盲孔结构上,工艺性太不好。

网友:
将销打入盲孔应该是用于一经装配就不需拆卸的场合,如考虑拆卸应设计成通孔,否则无法拆卸。

网友:
那就先用丝锥攻丝试试

网友:
要看孔和弹簧销底部是不是有间隙,如果有就好办了,用三爪钩,放进弹簧销,到弹簧销底部与孔德间隙处后就会打开,一拉就拉出来了

网友:
销子外端露多少,可否用钳子夹出?建议更改设计为内螺纹圆锥销。

网友:
这种结构我见过,鬼子设计的,估计是不可一拆卸的场合用的

网友:
不可一拆卸的场合用的?那为什么不用实心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呀(除了破坏)?
4\5楼的好.

网友:

这是个不可重复使用件, 国外的东西常这些, 因为他们的产品成本低, 而人工成本高, 所以他们宁可用新的也不会去进行修复. 所以就不要为那个东西费神了.

网友:
用电钻打一下看看能打动吗

网友:
弹簧钢如果不是很硬的话  可以参考四楼的已经
再有是否可以从两个件的热膨胀系数差距考虑.

网友:
攻丝拉出,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采用该弹簧销连接设计若是不通孔,应该是弹簧销的长度比轴直径稍短一些,只需要将弹簧销往轴里面打(注意不要超出轴外径)便可使两连接件分离。
楼主试试看。

网友:
电火花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丝锥攻螺纹,太费,销太硬,丝锥容易坏,丝杆也容易坏

#################################

电火花应该没问题了吧?
——现在我想节省成本,电火花我没有,要别人做,更贵

采用该弹簧销连接设计若是不通孔,应该是弹簧销的长度比轴直径稍短一些,只需要将弹簧销往轴里面打(注意不要超出轴外径)便可使两连接件分离。
——另一端是盲孔,拿不出来

用电钻打一下看看能打动吗
——不可以,太硬

三爪
——我的孔比较小,三爪容易坏吧?我做两爪的,力太大,很容易坏。还是空间通孔,用来涨拉爪的

楼主:
电火花应该没问题了吧?
——现在我想节省成本,电火花我没有,要别人做,更贵

采用该弹簧销连接设计若是不通孔,应该是弹簧销的长度比轴直径稍短一些,只需要将弹簧销往轴里面打(注意不要超出轴外径)便可使两连接件分离。
——另一端是盲孔,拿不出来

用电钻打一下看看能打动吗
——不可以,太硬

三爪
——我的孔比较小,三爪容易坏吧?我做两爪的,力太大,很容易坏。还是空间通孔,用来涨拉爪的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专门拔类似情况的工具,好像是德国的。
就是一个类似螺丝的结构,拧到孔里,然后反向旋转或者拔出,即可。

网友:
在销内加焊一工装后应该可以拔出,

网友:
先用合适的丝锥上,后面再用螺母往外提升,我们在机组干过,关键是选用合适的丝锥哟。

网友(2008-04-19):
专有技术安全取出弹簧销

合肥市瑶海区百帮机电检修厂具有专有技术安全取出弹簧销,检修后的进口直流电机质保期两年

网友:
专有技术安全取出弹簧销

合肥市瑶海区百帮机电检修厂具有专有技术安全取出弹簧销,检修后的进口直流电机保修两年。
联系电话:0551--3269793             联系人:李庆刚    手机:13865930232

网友:
试一下孔下先装一个外径小于9的圆螺母,中心M6,想取出时用拔销器先连接M6螺母,然后震出。

网友:
这个结构我先参考下  呵呵

网友:
21楼朋友,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专有技术吗?
您这样的帖子可有点广告的嫌疑哦

网友:
利用技术解决问题

这是我厂总工国家级电机专家提出的

网友(2009-09-22):
没有我要的资料

网友:
插根合适的细木棍进去,点一些煤油及机油,或者使用WD40喷一下,然后边转木头边往外提就可以了吧,一位弹簧销是有弹性的,径向不会撑的很紧的,关键是木棍不能帮它撑开,但是木棍又要与弹簧销有一定撑住,挺矛盾的,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木棍上先涂点木胶可能更好

网友:
有开口槽,如果和孔底中间还有间隙,可以作个工具就可以弄出来。具体想一下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销子有外径9.5的吗?我查的资料是
--- GB879-86  弹性园柱销 ---

d销孔直径:  10.000
dmin     :  10.300
dmax     :  10.600
s        :  2.000    ----  壁厚
C        :  2.000    ----  倒角宽度
alf      :  15.000   ----  倒角度数
KN       :  70.160   ----  剪切栽荷
hb       :  2.000    ----  间隙宽度
l        :  120.000    ----  销总长
lmin     :  119.300
lmax     :  120.700

网友:
作个图示中红色的结构,然后转180度,往外拔呢?

网友:
估计还是攻丝,然后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