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刃铣刀和四刃铣刀对比---请教

楼主(2007-12-19):
二刃铣刀和四刃铣刀相比:

1)谁的切削性能好?

2)哪种刀的刚度强?

有人说二刃的比四刃的刚度好,对么?

网友:
一般来说,刃数少,容屑槽大的话,切屑的排出可以比较顺畅,但是同时,刀具的横截面面积较小,刀体的刚性较低,切削中容易产生刀体弯曲。相反,刃数增多,工具横截面面积增大的话,刀体的刚性会提高,但容屑槽会变小,切屑收容力会降低,容易导至切屑堵塞而降低工件的表面光洁度。刀刃越短,刀体刚性越大,切削性能也是越好。立铣刀的刚性与刃长(悬长)的3次方成反比。因此,刃长(悬长)如果增大一倍,刀体的刚性就会降到原来1/8。

网友(点评):
清晰,明了。

楼主:
谢谢,说的清楚又明白,收藏了。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立铣刀的刚性与刃长(悬长)的3次方成反比。因此,刃长(悬长)如果增大一倍,刀体的刚性就会降到原来1/8。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两刃刀初加工,四刃刀精加工比较好

网友(2008-01-29):
楼上,您能够说明白点为什么两刃刀初加工,四刃刀精加工比较好呢?按上面青龙打下说的两刃钢性差应该是精加工阿?还请指教!

网友:
刃数少,排屑容易
刃数多,刀体的刚性大,切削性能好

网友:
是不时排削好是不是加工的工件表面的光洁度就好啊?我想问下对于粗精加工在刃数上的选择是怎样的呢?谢!

网友:
两刃刀一般专用于键槽.

网友A:
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2刃一般制造公差为e8,4刃为h10。如果用来直接加工键槽的话,2刃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2刃一般制造公差为e8,4刃为h10。如果用来直接加工键槽的话,2刃的比较合适!

赞成此说,同老马一个意思。

网友(2008-12-08):
二刃铣刀和键槽刀可不是一把刀,键槽刀的主切削刃在端面.
  粗加工余量大.用二刃可能是因为排屑方便吧.但是刚度又不好,

网友:
插铣时,两刃刀要优于四刃刀

网友:
的确,两刃主要用与精加工,因为切削锋利,排削性比较好;四刃铣刀一般用与高效率切削,切削量大,但是四刃的制作工艺相对复杂。

网友:
实际应用中加工键槽基本是两刃的为主,键槽加工需要同时使用底齿和侧齿,理论上底齿过中心就可以了,不管3齿还是2齿都可以加工键槽,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情况没有详细的调查过,没有发言权,还请这方面的行家指点。目前的粗加工效率较高的立铣刀应该是多刃(3-6)螺纹,以M42 高速钢TiCN涂层刃径8mm加工HRC20-30的碳钢合金钢及工具钢为例,RPM=1200,F=85。

网友:
有时在实际应用中的刚性表面现象刃多反而不及刃少好,原因是多刃的切削抗力会相应增大,比如用Φ10的铣刀(二刃跟四刃)铣同样的一条直槽(同等切削速度、进给量及走刀量),四刃的会比二刃的相对偏离轴线程度厉害。

网友(2010-12-29):
膜拜二楼的回答!
两刃和四刃的应用可以区分的很细。我一般用两刃的铣槽,因为排屑好。然后用两刃以上的铣面,可以用大进给的同时,又能解决两刃铣刀单刃切削没有支撑的问题,这样刚性也不错。

网友:
两刃的切削速度可以比四刃的高

网友:
两刃刀初加工,四刃刀精加工比较好!

网友(2011-03-10):
多谢楼上楼下啊的围观群众

网友:
嗯,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却深藏着大学问。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