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画剖视图时加强筋能不能不剖?

楼主(2007-12-19):
各位SW高手,小弟刚接触到在SW中对加强筋的剖视。这本来不应剖的,但怎么样可以不以剖切面显示?这是在零件图中,不是装配图。画加强筋好像本来和零件成为一体了。

网友A:
最好的解答就是自己试试。我在出差中,没有办法帮你试试,目前我也不知道。

网友:
完全可以,你在视图属性里,可以选择不剖的特征,如肋

网友(2008-03-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测试中,不过现在还没弄明白,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解答就是自己试试。我在出差中,没有办法帮你试试,目前我也不知道。

严重同意要勇于尝试,失败了从头再来嘛
反正不是手工绘图~~~不用搞得图板脏兮兮的~~~

网友:
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可以,象3楼说的那样

网友:
编辑此区域的剖面线,然后改成空白

网友:
在剖切属性里面有选择不剖的特征,选择你不想剖的特征,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14):
不能,需要手动修改,

网友:
能,选择不剖的features

网友(2015-01-12):
1.右击剖视图,选择属性,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剖面范围。
2.在左侧设计树中找到不需要剖切的特征并点击。
3.单击对话框下部的“确定”按钮即可。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