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中画螺纹孔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PRO/E中画螺纹孔,选择参数是M6×.5,可是画出来孔的直径才零点几,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画图的单位设置是英寸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我选的模版是毫米制的.
) [' m5 g1 F# j" o另外我选择参数M60时,孔的直径是4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