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抗是否氧化?

楼主(2007-12-19):
我们公司生产一款产品(如图示),芯片电极使用紫铜制作。
近段时间发现由于电极表面氧化,导致芯片供电不正常。
该产品的使用条件:室内、常温。
请问紫铜是否抗氧化?
是否有经济可行的替代方案?

网友:
铜一般都会被氧化的,如果要导电的,建议渡银处理

网友:
也可以镀金的,价格不是很贵,但是好看而且耐用

网友A:
紫铜容易氧化,
只要你的要求不高,批量小,其实表面跑一层锡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高,批量大,可以镀镍, 价格都不贵,而且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铜容易氧化,
只要你的要求不高,批量小,其实表面跑一层锡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高,批量大,可以镀镍, 价格都不贵,而且好解决

镀镍是最常用的

楼主:
果然有高人。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