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扬天测量帮个忙---我这个量具能行吗?

楼主(2007-12-19):
要检测如图正方体的高度是否在公差内,正方体高度是4+0.1 -0.1
我设计的量具能行吗?

网友:
呵呵呵,首先,当然可以用了,不过很不正规,没必要那么复杂,标准的卡板就行。你要是因为零件太小标准卡板不好放才做成那样的形状也可以理解,但是最好做成两体,检测部分一体,然后侧面安装一个平板组合成你的图样,加工起来容易一点。你搜索一下社区里面关于极限量规的资料(里面有尺寸、公差以及外形),上下限的尺寸不是最大最小值,查查标准。另外你这么大公差卡尺不是也可以吗?卡尺测砧的宽度也够啊

楼主:
谢谢版主阿
我只是想知道这思路能不能行 ,具体数据自己编的。

网友:
直接使用带公差指示器的百分表在平板上测量即可

网友:
使用绝对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样子比较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