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55钢如何控制风险----请教

楼主(2007-12-19):
55钢的棒料经过高频淬火后,出现变形,为后续加工带来风险。先采用手动校直,但数控外圆精磨时,有跳动超差。
求如何控制?

网友:
请楼主把问题说明详细,棒料直径,长度,热处理温度。

楼主:
棒料直径65
长度950
加工跳动要求0.02,均布7轴颈
淬火感应机床温度不确定

网友:
工件旋转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2008-01-29):
淬火前增加去应力,并采用旋转高频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