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箔片是怎样做出来的?请教

楼主(2007-12-19):
吃着绿箭口香糖,突然有念头,那薄薄的一片金属是怎样做出来的,还有用的是什么设备?先谢了。

网友:
金属箔片是怎样做出来的

铝及其合金 纯的铝很软,强度不大,有着良好的延展性,可拉成细丝和轧成箔片.
金箔的制作可以人工,也可以机械. 人工的先将小块金放在千层纸中用大木锤来回打成小薄片, 这样不停的换纸直到打成也吹即飘的金箔. 这个金箔必须用羽毛来挑起.

网友A:
两位网友好!

我也不知道。
如果不让我去特意查找资料的话,我将用如下方法试验:
1、电镀法。
2、真空蒸镀法。
3、气相沉积法。

大面积的铝泊好象不能用轧延的方式制成。

不知对否?

syw  071219---17.41

网友:
包装用的铝箔片是轧出来的,可以查一些铝厂的资料就可发现。

网友:
四楼说的对,我毕业前实习的时候就去过那么个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位网友好!

我也不知道。
如果不让我去特意查找资料的话,我将用如下方法试验:
1、电镀法。
2、真空蒸镀法。
3、气相沉积法。

大面积的铝泊好象不能用轧延的方式制成。

不知对否?

syw  071219-- ...

首先多谢各大侠的积极回帖。但对总工的新思路更有兴趣;电镀法的原理我明,但是否生产成本会过高,都成“999999”足金了。真空蒸镀法是否保温瓶胆的制作一样,使铝高温蒸发?气相沉积法我真不明白,请总工抽时间详细描述一下。先谢了。

网友:
呵呵,真长见识!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些好玩的工艺多提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