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主轴匹配什么样的变频器?

楼主(2007-12-19):
我厂有个闲置电主轴,想拿来改造m2110内圆磨.

电主轴转速为2.4万转,功率为8kw,(因为铭牌不见了,这些参数为电工估计,应该差不多)

请问各位大侠,应该匹配多大的变频器,

如果有做变频器的,最好报一下具体品牌、参数和价格。

网友:
M2110是无锡出的吧?
要是真的是8KW的话可以配11KW的变频器.用台达的VFD-V系列的就挺好.
如果有怕干扰的话就加上滤波器,很便宜的.具体价格可以问他们.

网友(2008-01-23):
我们公司就有做变频器的,不知道你是哪代的电主轴?现在我们内圆磨设计上基本用5SD的,除非用国外轴承的才有4SD的,选择变频器上价钱要求不高就选择无锡康狄电器的,如果要求进口的就是芬兰的了

网友:
台达 三菱和汇川的都不错。

网友A:
电主轴……一般都把使用侍伏电机主轴直接作为主轴的才能称为电主轴吧,侍伏电机要什么变频器??你需要是一个控制器系统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个闲置电主轴,想拿来改造m2110内圆磨.

电主轴转速为2.4万转,功率为8kw,(因为铭牌不见了,这些参数为电工估计,应该差不多)

请问各位大侠,应该匹配多大的变频器,

如果有做变频器的,最好报一下 ...

网友:
建议用无锡华特的15KVA的变频器,价格大约3000多点,他们的变频器就算输出线直接短接变频器模块也不会烧坏,而且参数输入方便。

网友:
一般情况下,出于成本,国内都是用变频器带电主轴。老外不喜欢用变频器带,他们直接用驱动器带。事实上驱动器就是一台变频器,西门子的驱动器翻译过来就是变频驱动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一般都把使用侍伏电机主轴直接作为主轴的才能称为电主轴吧,侍伏电机要什么变频器??你需要是一个控制器系统

晕,你去多了解了解再说这个话好不好?伺服电机就是伺服电机,
电主轴就是把主轴和电机做成一体,一般是需要高速运转的主轴才用电主轴,比如内圆磨床和轴承外圈内沟磨床的砂轮轴用到的.
变频器是通过变电流频率使电主轴得到很高的转速,不是控制系统.电主轴的转速需要的是高速而不是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