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翻译-螺栓中径

楼主(2007-12-19):
请教各位,螺栓大径、螺栓中径、螺母小径、螺母中径该如何翻译,谢谢各位!

网友:
bolt median diameter螺栓中径
bolt major diameter螺栓大径
nut minor diameter螺母小径
nut median diameter 螺母中径

网友:
螺纹大径:Major Diam
螺纹 中径:Pitch diam
螺纹 底径:Minor diam

好象没有螺栓的吧?

网友:
紧固件英语

螺纹大径:Major Diam
螺纹 中径:Pitch diam
螺纹 底径:Minor diam
通止规:Go/No go gage
机械性能:mechan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unified thread 统一英制螺纹
Lustrate hydrogen after galvanizing to avoid hydrogen embrittlement 镀后去氢,防止氢脆
Case carburization 表面渗碳
With across flats 对边
With across corners 对角
Radius of fillet:头下圆角
Transition thread length 过度螺纹
Wrenching height 扳拧高度
Rockwell 铬氏硬度
Vickers 维氏硬度
Brinell 布氏硬度
Metallography microscope 金相显微镜
Salt spray device 盐雾试验箱
Tensile testing machine 拉力试验机
Cold forming 冷打
Hot forging 红镦
P C 8 = property class 8 机械性能8级

原材料:Raw material
球化退火:Annealing
冷拔:Drawing
冷镦:Forming
机加工:Machining
螺纹成型:Roll Threading
热处理:heat-treatment
表面处理:finish
去氢:Lustrating hydrogen
检验:Inspection
包装:Packing
入库:Stocking
车床:lathe
磨制:grinding
红打:hot forging
冲压:punching
Diameter 直径
Length 长度
1 标准
GB (国标)ISO(国际标准)
DIN (德制)
JIS (日标)
ANSI /ASME (美标)
BA (英制)

2 螺纹
M. MF (公制牙)
UNC.UNF (美制牙)
BSW.BSF (英制牙)
3 海关编码
73181500 螺栓
73181600 螺帽
73182100 垫圈

BO=black oxide 氧化发黑
IHH=ind hex head 锯 六角头
PH=phillips 十字槽
sw/fw=split washer/flatwasher 弹垫 平垫
kep nut 锁紧螺母
cementation 渗碳
acorn nut 盖形螺母

螺丝头型
Pan 圆头(盘头)
Oval 半沉头
H.W.H.. 六角小法兰
H.W.F. 六角大法兰
CSK 沙拉头(沉头)
Large wafer 大扁平头
Bugle 喇叭头
Truss 盘头带垫
Pozi 米制槽
Phill 十字槽
Serra-tion 垫下带花
Flower Head 开花头
6-bobes recess 内梅花
Piston bolt 活塞螺钉
Winding bolt 线圈螺钉
Hexagon head bolts-full thread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Carriage bolt 马车螺栓
Square head bolt-product grade C 方头螺栓 C级
Flat counter sunk square neck bolts 沉头方颈螺栓
Flat counter sunk nib bolts 沉头带榫螺栓
Cup head square neck bolts 半圆头方螺栓
Cup head nib bolts 半圆头带榫螺栓
Cup head square neck bolts with large head –product grade C大半圆头方颈螺栓 C级

Hexagon head bolts-product grade C六角头螺栓 C级
Hexagon head bolts-full thread –product grade C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C级
Hexagon head bolts 六角头螺栓
Hexagon head bolts –full thread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Hexagon head bolts-reduced shank-product grade B六角头螺栓 细杆菌B级
Hexagon head bolts with fine pitch thread 六角头螺栓 细牙
Hexagon head bolts with fine pitch thread full thread六角头螺栓 细牙 全螺纹
Hexagon flange bolts –heavy series-product grade B 六角法兰面螺栓 加大系列车员 B级
Cross recessed pan head tapping screws 十字槽盘头自攻螺钉
Hexagon flange drilling screw with tapping screw thread 六角法兰面自钻自攻螺钉

网友(2012-02-08):
很好,有用,谢谢!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