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行业的管道焊接---请教

楼主(2007-12-19):
环保行业的管道焊接多采用什么焊接方法..有没有更高效的焊接的方法可以代替的?

另外除了管道之外..还有哪里需要大量的焊接..什么焊接方法适于应用?

网友:
???你是要入行吗?呵呵,
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根据实际工况来定
如果可以在产内加工的产品顾名思义是用二保焊,应用最多做广泛的
现场安装就没得说了,工况限制一般只能用电弧焊
其他的焊接方法嘛亚弧焊要相对可以些

网友(2008-10-12):
塑料管道采用热熔焊接,金属管道采用电焊!

网友(2013-11-12):
   这个得怎么说呢,污水处理碳钢管肯定是电焊,纯水处理不锈钢无缝管就得用上氩弧焊,膜壳出来的透析液就可能是PVC管就用胶水,酸碱中和走酸的金属管又是碳钢,无压力的话又用PPR热熔,水处理中就是外围管路,靠机体也没有几道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