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紧轮如何安装?

楼主(2007-12-19):
我是一个穷打工的,现在单位要考试,有一个题目是
张紧轮如何安装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现在想请问问各位大师傅,在此感谢,希望你们天天快乐!

网友A:
一般安装在从动侧 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还有说的是中心距大于多少才用装

网友:
V带传动
1、将张紧轮安装在带的松边内侧靠近大带轮处。常用于中心距不可调的场合。
2、利用悬重使张紧轮自动压在带松边外侧靠近小轮处。用于传动比大而中心距小的场合。
链传动
张紧轮一般布置在链条松边并根据需要确定其位置。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样安装?

网友:
补充一点:对于皮带大传动比场合,张紧位置应考虑包角问题,增大包角提高传动效率,避免打滑。

网友(2010-05-27):
加带轮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有效啮合量,这是根本

网友(2011-02-28):
说的听命包的fgdfdgfdgdgfgdfgdfgdgd

网友:
来学习,听听高见。

网友:
1、将张紧轮安装在带的松边内周上。
2、将张紧轮安装在带的松边外周上。
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
这个书上能找到,实际的应用,还是需要考虑实际的情况。
安装位置等因素。

网友(2020-06-30):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装在从动侧 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还有说的是中心距大于多少才用装

机械设计手册中哪一部分有这个内容呢,我没找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