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在实际中的开槽尺寸与标准不符,请教

楼主(2007-12-19):
各位高手,在我们设计的图纸上有密封的时候,大多数是用O形圈来密封的,我们选用的O形圈均是按照标准来选用的,沟槽也是的,例如,参GB1235-76的标准,我选用O形圈为160X5.7,密封位置在端面,那么我们设计的构槽尺寸宽为7.5,高为4.5,按照标准是没有错,可是真正在实际的使用中,我们车间老师傅就发现,如果O形圈为160X5.7,那么构槽尺寸宽为6,高为5最合适,能保证耐压1.2MPA不渗漏,为什么我们的标准与实际不符,我现在有点糊涂了。请大家指点一下,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
7.5X4.5>6X5

楼主:
请楼上兄细说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是外行,我的意思是你们的老师傅的尺寸横截面积比国标尺寸横截面积小,橡胶压缩量大7.5X4.5>6X5,但是橡胶制品压缩量多大使用寿命比较长我就不知道了,要问板块里的高手

网友:
你这是用于低压密封,可考虑压缩量小一点。一般对O形圈有个压缩量范围,作为静密封压缩量20~25%,作为动密封压缩量8~14%。压缩量和使用条件和O形圈断面尺寸等因素有关,所以实际和手册有一定差异也是正常的。

楼主:
我也在换位思考这个问题,只要O形圈突出平面约1-2mm,(目的是让O形圈有较多的过盈量);且O形槽比O形圈大50丝到1mm,(目的是为了在用螺栓拧紧后,不让O形圈向两边膨胀,起到密封的作用),以上是我们可以想像到的结果,可事实上它的使用效果的确比标准上的要好得多,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密封圈的截面有多种形式(包括带金属骨架的),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和要求分别选择合适的规格比较合理,O形圈只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不适合高压密封吧?

网友:
O形圈(不同牌号有多种硬度等级)常用于静密封,高压密封加挡圈。

网友:
1针对静密封,内径或内径静密封沟槽推荐值:5X7.5(高X宽,下同).平面内压安装:7.5X4.6,平面外压安装7.5X4.6
注意:轴径根据不同的密封性质确定.
2每个国家的推荐值都是使用经验值,以上是国际通用标准.
3 我国的标准推荐值一般是比较谨慎的,但有个别与经验不符.
4 胶圈生产厂家的推荐值是应该作为首选的.
5粗糙度也会影响密封性,应该按手册要求加工沟槽.
6 关于O-RING的相关技术资料社区里已有上传.

网友:
针对静密封,G160
内径或内径静密封沟槽推荐值:160-170-7.5
平面内压安装:155-170-4.6
平面外压安装160-175-4.6
O-RING的密封机理可以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沟槽等加工要求可以在不同试验条件下建立经验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计算.为简化计算,在使用经验的基础上按谨慎原则给出推荐值.按理说,依照生产厂家的手册标准设计是没问题的.当密封藕粗糙度较低时,这个线径可以考虑用邵氏70度胶圈.

网友:
O形圈的使用

你的使用与标准没关系.标准的沟槽高度为4.5,宽度为7.5.这是针对O形圈5.7截面的,最好的设计的尺寸,也就是这个尺寸能使该O形圈发挥最好的密封作用,即耐压最大,又不会使密封圈受损.这个沟槽,在不加挡圈时,能达到10MPA压力.你们工人说沟槽为5*6最好,是因为你的压力小,高度变为5时,O形圈压缩量减少了,工人安装方便,又能满足1.2MPA压力.这种情况与标准没关系.是实际使用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把尺寸修改一下.

楼主:
嗯,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实际要求进行更改O形圈沟槽的尺寸了。谢谢大家的耐心解释。

网友A:
压缩率,填充率不是仅由沟槽尺寸决定的.中国的标准尽管有些不符合经验,但在你这个设计中是没问题.你检查一下图纸,配合尺寸有没有符合标准.如果孔径过大,公差超出范围,那么沟槽尺寸再符合国家标准,压缩率都是不够的.仅仅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产品上的尺寸,看一下他的设计压缩率,,
再根据企业标准要求的最低压缩率,计算沟槽尺寸为多少,
这样在车间处理超差问题时就心中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率,填充率不是仅由沟槽尺寸决定的.中国的标准尽管有些不符合经验,但在你这个设计中是没问题.你检查一下图纸,配合尺寸有没有符合标准.如果孔径过大,公差超出范围,那么沟槽尺寸再符合国家标准,压缩率都是不够的.仅 ...

NOK兄,我现在遇到气缸缸盖上两端的密封,当然像你说的,在轴上是有很大可能是因为配合尺寸没有设计好,您说的情况我们已经发现过了,我们这个图纸是来自于704研究所最早一批老前辈的设计,我在想的是,他们原来做就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按道理这应该是成熟产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查了,金加工后尺寸与图纸相符.

网友:
粗糙度要求如何?原来用的胶圈硬度是多少?

网友:
压力状况.有无脉冲?

楼主:
我手头上只有它的材料为丁腈橡胶,压力为1.2MPA,无脉冲

网友:
既然如此,如果你改用比原胶圈硬度低(70度)能解决问题,那么有可能是如下原因:粗糙度大,胶圈需要更大的压缩量.
如果粗糙度符合要求,那么可能是胶圈生产工艺不过关,硬度比实际标示要高.在国产胶圈中可能出现的情况

网友:
那么需要考虑如下情况:在适用的前提下平衡考虑经济原则,如果金加工成本与维修更换的成本,如果后者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改沟槽尺寸未尝不可,压缩率过大会加速胶圈老化,提前失效.在一些掘进机械设备中由于维修更换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和垫片密封的道理差不多的,以上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GB1235-76《“O”型橡胶密封圈尺寸系列》1982年被GB3452.1-88《液压气动用O型橡胶密封圈  尺寸系列及公差》代替,1992年经过修订为GB 3452.1-1992,目前又进行了修订。现行的标准是GB3452.1-2005《液压气动用O型橡胶密封圈  第1部分:尺寸系列及公差》.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中应用,O形圈的工作压力可达10.5MPa,如加保护挡圈可达21MPa,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情况,可以通过修改沟槽深度,增加或减少压缩率,以达到合适的密封要求.我用的GB3452.1-82标准没有160×5.7这一档,而有160×5.3一档,我想说的是,你完全可以采用标准的沟槽尺寸,以达到足够的压力而不泄露.因为你现在的截面压缩率你只用了(5.7-5)/5.7=0.123,也就是只压缩了12.3%;就象羚羊大姐说的一般液压设备的固定密封截面收缩率为15%~25%,你还有一半的压缩率没用,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1235-76《“O”型橡胶密封圈尺寸系列》1982年被GB3452.1-88《液压气动用O型橡胶密封圈  尺寸系列及公差》代替,1992年经过修订为GB 3452.1-1992,目前又进行了修订。现行的标准是GB3452.1-2005《液压气动用O型橡胶 ...

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还是GB1235-76

楼主:
韩兄,你好,160X5.7是选用1235-76的标准上的,新标准我们很少用.

网友:
关于压缩率.
若压缩率E=(W-L)/W.
W:O-RING线径
L:槽深
在W不变(变化量很少,作忽略处理),E与L成反比关系.即L增加,E减少.
正确的计算:
E=σ/W=(W-H)/W=(W-R+r)/W
H,NOK样本中为沟槽深度,我认为是错的,我的看法是:
H=R- r
r:槽底半径
R:密封面半径
设:W,r不变,E与R成反比,当W,R不变,E与r成正比.
 因此,影响压缩率的因子是H=R-r
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沟槽的深度,在R与r确定时,是O-RING的挤出间隙的参数,间隙根据压力给出了推荐值.
R决定胶圈外径压缩变形量α,r决定胶圈内径压缩变形量β.压缩率E=K(α+β).
α=β,无拉伸安装.
α>β,周向压缩安装.
α<β,拉伸安装.
压缩率,推荐8%----30%,当粗糙度欠佳,最高可达40%,用极限值时,必须慎重考虑最大膨胀率,胶圈材质.高温时,要考虑焦耳效应.

网友:
端面密封比照径密封.

网友(2014-01-25):
通常情况下,要考虑两点问题
1.压缩率保证在8%-%30范围内,确定出沟槽的深度
2.设计填充率为75%,确定沟槽的宽度。

网友:
我一般都用品牌的0型圈,厂家会提供设计要求与沟槽尺寸。

网友(2014-02-28):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