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处理中T4 T6 状态

楼主(2007-12-19):
有关铝合金的热处理状态 T4  T6 等等的  是什么状态?
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
时效处理-固溶处理-俗称"淬火"

网友:
T4:固溶+自然时效;T6:固溶+人工时效

网友:
铝合金热处理代号详解

铝合金热处理代号详解
1.      热处理铝合金加工代号
F:As fabricated表示冷加工,热加工或铸造成形后不在施以特别处理。
O:Annealed表示退火至最低强度水平之锻制品,及经退火增加延展性及尺寸安定性之铸造品。
H:Strain Hardened表示经加工变形之锻制品。
W:Solut heat treated:表示仅固溶体处理后自然时效W1/2 hr。
T:Heat treated to produce stable tempers other than F . O . or H .
2.      热处理代号
H1:仅加工硬化者
H2:加工硬化且未完全退火(部分退火)
H3:加工硬化作低温加热以便稍微降低强度以增进延展性及安定性
H1X,H2X,H3X
X由1~8
8:50℃以下将完全退火之合金施以75%冷滚所的之强度
0:为完全退火之强度
4→8+ 0/2
H 112 制造成形时加工硬化但加工量为加以控制
H 321 制造成形时加工硬化,加工量特定
3.      T代号之细分
T 1  从较高温之成形加铸造、挤形等过程中冷却下来并自然时效。
T 2  从较高温之成形施以冷加工并自然时效。
T 3  固溶体处理后,冷加工并自然时效
T 4  固溶体处理后,直接自然时效
T 5  轻较高温度成形施以人工时效
T 6  固溶处理后人工时效
T 7  固溶处理后人工时效至过时效状态
T 8  固溶体处理后,冷加工并人工时效
T 9  固溶体处理后人工时效并冷加工
T 10  较高温之成形施以冷加工并人工时效
TX 51  固溶体处理后用伸张的方法消除内部应力
TX 52  固溶体处理后用压缩的方法消除内部应力
TX 53  用伸张及压缩的方法消除内部应力

网友(2009-11-09):
受用!
由百度找到此答案的最佳解在我们论坛,呵呵

网友(2010-01-28):
4楼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