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压橡胶为什么总有缺陷?

楼主(2007-12-19):
我单位打的保护套,最近总在一个角上少料,一直解决不了,请哪位大哥帮忙

网友:
据我所知,橡胶在硫化时虽然会流动,但是如果装模时,生胶铺排得不均匀,是会产生这种情形,另外模具的水口位置设计不当也会这样。

网友:
若是平压,可以考虑在缺料部位先下小胶块,若是压注,看看注口位置是否应该进行改进。另,排气不良也可能会导致不良,此类可增加一排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