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在装配之前法兰面要进行磷化处理---请教

楼主(2007-12-19):
我们做的产品在装配之前法兰面要进行磷化处理,我们采取的是以下方式工作的:
用手持式砂纸机打磨,然后用毛刷沾P33磷化液进行2次/小时的磷化,可是效果达不到要求(法兰面颜色要变成黑色)我们的材质是Q235普通碳钢.
请各位大虾指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磷化液什么的,多谢!!!!

网友:
刷涂磷化是不能做到黑色的,不知道您所说的P33磷化是哪家公司的产品?刷涂磷化一般作为大型的无法做常规磷化的工件,喷漆前的打底磷化,其磷化效果并不是很好。想要获得黑色磷化膜需要常规的中温磷化,其工艺一般为除油、水洗、酸洗、水洗、着色、水洗、表调、磷化、水洗、热水洗、浸油。按所需的防腐要求进一步选择所需的磷化液。
如有进一步的交流,可以发我邮箱或加我msn:songyw07@hotmail.com

网友:
楼主要求颜色变黑,可否用发蓝、发黑,
还是了解一下要求磷化的用途,如是防止生锈,那就发黑也可以的,
我感觉发黑比磷化的防锈效果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黑中性盐雾实验只能做20几个小时,而且铸件不适合发黑。
相反磷化的中性盐雾实验能做到96个小时以上,防锈性能远好于发黑。
发黑表面比较光滑,能做出光亮效果,而且工件尺寸基本没有变化,
磷化尺寸会增加几个微米,比较相对比较粗糙。
但就防锈效果来说,磷化是远好于发黑的,两者的成本也相差不大。

网友(2008-03-16):
法兰一般脱蜡铸造居多,磷化主要是为了防锈,磷化黑色也是可以做的,磷酸锰被膜就是黑色的,工艺是:表面喷丸+酸洗+表调+磷化+防锈,耐蚀性96小时以上,我们公司长期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