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用图纸(带椭圆的)

楼主(2007-12-19):
如题,画的不是很仔细!有用的拿去!顶下最好!

网友:
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还有配套的一件或者两件东西吧!是数控车低级技师的题目,我考数控高级技工的时候就看见过类似的题目。不过就是了解而已。编制宏程序就可以车椭圆了吧。实在不好就编写个大圆弧,反正除非有凹椭圆配合或者专用测量仪器,看是看不出来尺寸不对的!

网友:
回复楼上的,这道题目是在03~05年的数控高级考试的题目之一现在还有没有就不清楚了?当中的不是椭圆,只是个偏心圆,圆心用I ,J就可以实现。

网友:
有没有程序啊?

楼主:
有“数控车低级技师”这个称号吗?
别投机取巧,要测量割个样板不就结了!!

网友:
好象你的图没有什么用。

楼主:
哦!我们练习的时候都是到处找图纸,我以为会有人用到呢!

网友A:
不考技师要他干吗?偶数控培训的老师是江苏省技能竞赛里面拿过东西的人,奖章什么的一堆。拿他的话说,这样的椭圆之类的东西纯粹就是花拳绣腿,实际应用到的机会不足1%。谁还真的编写宏程序做啊!就随便个宏程序,简单的还好,复杂点的,就算是双曲线好哦了,数控机床算都算死了,加工起来是很慢的。

网友A:
还有那些循环指令,G70,G71,G90……那些指令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直接G01,G02就得了。那些学校里面学习一下还可以,到了厂里,估计没有几个人用。

网友:
这个我们学校老师也给我们看过

网友(2008-04-04):
我们练习的时候都是到处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些循环指令,G70,G71,G90……那些指令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直接G01,G02就得了。那些学校里面学习一下还可以,到了厂里,估计没有几个人用。

……老兄认识是错误的,在工厂里很常用这些循环指令的,甚至G10G50这些修改补偿的都很常用,当然程序修改的成熟了也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网友:
很好的图纸.十分有用.

网友:
到底什么是宏程序,一支高不明白啊?????

楼主:
指令的应用完全取决于你的实际加工情况,说循环浪费时间太偏激了,编程要遵循短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技师要他干吗?偶数控培训的老师是江苏省技能竞赛里面拿过东西的人,奖章什么的一堆。拿他的话说,这样的椭圆之类的东西纯粹就是花拳绣腿,实际应用到的机会不足1%。谁还真的编写宏程序做啊!就随便个宏程序,简 ...

复杂的曲面用宏来运算真的很无聊的
但是更无聊的是考试还要考
最无聊的是,考了他们也看不出来你做的对不对,用个近似的形状就可以糊弄过去
更更无聊的是,这样的近似形状的程序还可以出书,吹嘘为什么数控大赛必学.,但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个程序只是近似的.

另,在比赛的时候,如果想真正完美加工那些复杂的形状几乎是不可能的,程序除非你事先完全背下来,不然用的时候现求,现算,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都不一定够.

网友:
好复杂的零件啊.如何编程啊?

网友(2009-02-08):
看看什么图纸

网友:
这个图中间是个与主轴线偏置的椭圆,不难,做过个件,好象是一本绿皮的《数控车削编程与操作》上的图。
个人认为,此图有两个难点:
1、20°圆锥轮廓线与R相切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利用G01的自动倒圆功能,相对比较简单,起码切点的计算可以由系统自己完成)
2、中段偏置椭圆的编程加工
(这个椭圆曲线应以Z轴作为自变量,但Z的变化区间需要计算,再根据函数关系求算X,但算出的X首先是一个半径值,而且与中心轴线有一定的距离关系,把这个搞清楚就没问题了)

网友(2009-09-02):
想要FANUC的 椭圆宏程序 M QQ82151415 本人学校 实习生 参加1介全国大赛 程序在学校机床 试过N边  保对····

网友:
有时学校学的真正到厂里未必有用,在厂里讲求的是产量和质量,宏程序和循环指令干活不一定快

网友:
是  啊  这个图纸我 在书本上就 看到过 好像还有配套的 图纸呢

网友(2010-11-21):
楼主 能不能把图纸和程序都发给我 急用 谢谢 请发在591237740@qq.com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就是中间椭圆要算一下,如果有电脑,那就画下就OK了,没难度,如前面老兄说的,厂里用到的很少。

网友:
请能说清楚一下宏程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