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球阀,两端的密封圈尺寸有些不一样---求助

楼主(2007-12-19):
昨日修理管路时发现一个问题,pvc球阀(双由令连接),两端的密封圈尺寸有些不一样,但是以前并没有发现类似问题,是否球阀标准就是如此呢??请赐教。

网友(2008-02-14):
我用过的PVC球阀阀心是由一侧压入的,所以两边的尺寸不太一样.

PS:在安装时要注意球阀的方向,千万千万.
     回水管上的球阀方向要和流体流动方向相反.

网友:
为什么?球阀应该没有方向的呀?

网友:
PVC球阀的阀心是一侧压入的,所以在阀门的外壳上会有一个箭头表示方向.在正常情况下阀的方向对使用无任何影响.
但是如果方向装反的话,在维修时把下端的活接打开会发生阀心被流体压力压出阀体的现象.一旦阀心被压出就只能关闭上游的阀门了.
我以前在PCB厂做过维修,在拆卸冰水回水管时吃过亏的.不知道哪位兄弟配的管,把回水管阀门装反了(回水管上阀门方向应该与流体流向相反),因为阀体上粘有保温棉,我看不到箭头,结果一打开活接,阀心直接被压出来,要命的是我身后就是精密设备,不能进水的,只好自己站在那里做人肉盾牌挡水了.然后再叫人来支援,到上游关闭阀门.
楼上的大侠可能没大接触过PVC球阀的吧.